大佬们,这个电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22-06-24):
(图片)

网友A:
    你可以这样理解,2、3脚电压相等,这样0.1欧两端的电压,是等于R1两端的电压;监测R2上的电压,可以算出流过R2的电流,这个电流也是流过R1的电流,这样就可以算出流过0.1欧的电流

网友:
    就是检测0.1R上面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这样理解,2、3脚电压相等,这样0.1欧两端的电压,是等于R1两端的电压;监测R2上的电压,可以算出流 ...

    这个PMOS管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PMOS管是怎么工作的

    PMOS工作在线性调整区呀,你可以看作一个可变的电阻

网友:
    这个有最大采样电流的限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