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能实现智能化自动控制吗?

楼主(2022-06-24):
    各位大佬,利用单片机作为基础,能实现智能化控制吗?我想试试。0 O: `; ]5 ~" y" D0 [

网友:
    答案是肯定的

网友:
    可以 单片机就是一个小型CPU

网友:
    看你对智能的定义,我觉得可以自动化控制,但智能就够呛,算力不行。

网友:
    可以,联网的话搭配WiFi模块

网友:
    8位的系统,智能控制灯开关,门开关应该做得到,再复杂的就够呛了

网友:
    当然可以,本来就是用它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