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基本操作——布线

楼主(2022-06-24):
选择connect命令后,“option”侧边栏如右图所示:
 Act:显示当前的层
 Alt:显示要切换的层
 Via: 显示可选择的过孔
 Net:显示网络名
    Line Lock:显示走线形式和走线拐角。
 Line Width:显示走线宽度,默认约束管理器中设置的宽度,也可以手动输入。
    Bobble:用于设置走线遇到障碍(如过孔、焊盘等)时的行为。下拉列表中有4个选项。
          Off:关掉Bobble模式。该方式中走线完全忽略障碍物的存在,直接从障碍物上穿过,必然导致DRC错误。
          Hug only:当遇到障碍物时,采用抱紧障碍物的方式,
与障碍物的间距采用Spacing规则中的设置的间距值。
          Hug preferred:优先选择抱紧,如果没有空间走线的话,则采用推挤方式。
          Shove preferred:优先选择推挤,如果无法推挤,则采用抱紧方式

网友:
    allegro中布线规则还是要熟知的

网友:
    :hug::hug::hug::hug:

网友:
    一些不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