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erilog写的怎么pspice?

楼主(2022-06-24):
用verilog写的怎么Pspice

网友:
orcad是一个系统的仿真工具,不仅包括电路的仿真,还包括电路板设计等等各种层级的仿真工具,capture是针对电路的绘制,在使用capture里面的仿真时,capture会调用pspice进行仿真,pspice是伯克利一小组最早写的,用于仿真各种电路,但是最初只能通过网单的方式进行仿真,没有图形界面,使用不友好,后来orcad取得版权后加入了图形界面,即capture,capture仿真时会使用pspice,调用其内核,大致关系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