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赐教

楼主(2022-06-24):
锰铜分流器接三根线,不是直接把电压源的一段直接接地了吗?

网友:
    锰铜分流器右侧取出电压信号,下面负载是个插座。一切正常,没有不妥

网友:
    锰铜分流器  是一个阻值很小的电阻,

网友:
    整个取样-计量电路装置都是以交流电火线作为参考地,这样并无不妥,只是会要求电路和装置的设计符合相应的安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