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做过没有开关高频变压器的电源啊?

楼主(2022-06-24):
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做过没有开关高频变压器的电源啊?

网友A:
    要多高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多高频率

    频率没关系啊
    60K
    只要能达到输出要求就可以
300V通过MOS管加PWM控制能不能直接从300V降到12V呢?

网友:
    可以看一看LM3478或者LM3488能不能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