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欠饱和是什么概念?

楼主(2022-06-24):
IGBT欠饱和是什么概念?

网友:
    IGBT欠饱和是指在门极驱动电压幅值不足让IGBT进入饱和状态,这样IGBT可能处于欠饱和状态,损耗比较大。欠饱和状态是相对完全饱和状态来说的,欠饱和状态一般是指IGBT刚刚进入饱和状态,是一个临界点,还没有进入深度饱和状态。这是为什么我们设计IGBT驱动电路时,设计驱动门极正偏压(一般+15V)远远大于IGBT的门限电压(一般5V左右),这样可以保证IGBT完全进入饱和状态,降低饱和导通压降,减少导通损耗。

网友:
    驱动电压不够(没有达到门限电压),输出处于放大状态(饱和之后为开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