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JTAG烧写概率失败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2-06-24):
    FPGA JTAG烧写概率失败是什么问题?

网友:
    驱动出现了问题

网友:
    经常为了方便,随意插拔JTAG下载口,在多数情况下不会发生任何问题。仍然有很小的概率因为热插拔而产生的JTAG口的静电和浪涌,最终导致FPGA管脚的击穿。

网友:
    尽量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板子和下载线的上电、下电顺序:
上电顺序:
    1、在FPGA板子断电的情况下,插上JTAG下载线接口
    2、插上USB Blaster或者ByteBlasterII的电缆
    3、插上FPGA板子的电源
    下电顺序:
    1、断开FPGA板子的电源
    2、断开USB Blaster或者ByteBlasterII的电缆
3、断开JTAG下载线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