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中切断多边形填充区

楼主(2022-06-24):
    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中切断多边形填充区时点了“切断多边形填充区”时就出现了下图的情况,想改变切断线的颜色(切断线的颜色和铺铜的颜色一致在走线的时候看不出走线是否平直导致切除来的铜边缘很不平) 请高手多多指点

网友:
    如果你要切割当前层,你放置的切割线也肯定是在当前层,因此颜色当然也就是一样的了。不过有一个方法可以达到你的目的;你可以在放置切割时把层切换到其他层,在放置完后再双击放置的切割线将其更改为你要切割的层

网友:
    你中间这项选择对不对?

网友:
    将普通类型先改为边框型,外边框搞定后再改回solid实体填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