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客户在贴装元器件时都会要求塞孔,有哪些作用?

楼主(2022-06-24):
请问客户在贴装元器件时都会要求塞孔,有哪些作用?

网友:
防止PCB过波峰焊时锡从导通孔贯穿元件面造成短路;特别是我们把过孔放在BGA焊盘上时,就必须先做塞孔,再镀金处理,便于BGA的焊接。

网友:
避免助焊剂残留在导通孔内吧。

网友:
    1. 防止PCB过波峰焊时锡从导通孔贯穿元件面造成短路;特别是我们把过孔放在BGA焊盘上时,就必须先做塞孔,再镀金处理,便于BGA的焊接。    2. 避免助焊剂残留在导通孔内;    3. 电子厂SMT加工以及元件装配完成后PCB在测试机上要吸真空形成负压才完成:    4. 防止表面锡膏流入孔内造成虚焊,影响贴装;    5. 防止过波峰焊时锡珠弹出,造成短路。

网友:
    防止表面锡膏流入孔内造成虚焊,影响贴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