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定位技术的优缺点是什么?

楼主(2022-06-24):
    室内定位技术的优缺点是什么?

网友:
    蓝牙室内定位技术最大的优点是设备体积小、短距离、低功耗。主流用的比较多的还是蓝牙,性价比较高,综合成本低、抗干扰能力较强、以及布局复杂程度低,定位精度可以精确带1-3米,适合比较精确的定位。

网友:
    红外线技术室内定位具有相对较高的室内定位精度。由于光线不能穿过障碍物,使得红外射线仅能视距传播,容易受其他灯光干扰,并且红外线的传输距离较短,使其室内定位的效果很差。当移动设备放置在口袋里或者被墙壁遮挡时,就不能正常工作,需要在每个房间、走廊安装接收天线,导致总体造价较高。

网友:
    超宽带技术与传统通信技术的定位方法有较大差异,它不需要使用传统通信体制中的载波,而是通过发送和接收具有纳秒或纳秒级以下的极窄脉冲来传输数据,可用于室内精确定位,
    超宽带系统与传统的窄带系统相比,具有穿透力强、功耗低、抗多径效果好、安全性高、系统复杂度低、能够提高精确定位精度等优点,通常用于室内移动物体的定位跟踪或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