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板材及详细参数

楼主(2022-06-24):
    各位大佬有没有目前常用的板材及其参数!!!
比如:1、不同传输速率(500M以下、1G、10G、25G、100G等)该用什么板材。
              2、各种板材的介电常数、损耗、板厚等。
          3、我们计算阻抗时的H1一般是多少?它的厚度跟哪些因素有关。
目前我对板材和板厚的选择不是很清楚,如图是一些公司在用的材料:

网友:
    不同传输速率所用到的板材不同

网友(2022-08-29):
    这个跟你高速线在哪一层设计有关 一般10G以上的都会用M6G的板材(光模块板),如果你的高速线每一层都有,那就全部M6G,如果只有哪几层有,就结合叠层,用混压的即可。

网友:
    有没有高速板材资料提供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