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锡球过炉后表面比较粗糙怎么解决?

楼主(2022-06-24):
调整了很多曲线都没办法解决,是什么原因呢,求大神帮忙

网友:
    将BGA焊锡球封装入工作滚筒,保持锡球间松动;转动工作滚筒,使其中的锡球自磨抛光

网友:
    通常BGA球为SAC305合金锡球。这个是不同材料的固化特性决定的,回流曲线并不能改变锡球表粗糙的问题

网友:
    回流曲线不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