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标签静电控制解决方案有哪些?

楼主(2022-06-24):
射频标签静电控制解决方案有哪些?

网友:
静电的直接放电所造成的损坏。当一个带电物体或个人接触射频芯片时,一些储存下来的电荷就会转移或释放到射频芯片上,或者通过射频芯片,转移到地上。转移到射频芯片上的电荷所带有电量足以破坏芯片上的电路。能量的转移主要体现在热量上,而这种热量将会引起设备内部一层或多层材料的熔化。

网友:
电磁干扰对射频芯片所造成的影响也十分危险。所谓电磁干扰,就是我们经常在电子工业中所提到的过电压。如果射频芯片遇到超出其电路绝缘能力的瞬时电量,电压或临时电量时,就会发生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