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PCB板的设计需要高速布线?

楼主(2022-06-24):
很多入行新手经常分不清楚高速电路与高速信号的区别,不知道如何判断哪PCB板设计需要高速布线?下面就与你分析:

高速电路是指电路的频率达到或超过50MHz,而且工作在这个频率之上的电路占整个系统的1/3以上,即为高速电路。信号的传递发生在信号状态改变的瞬间,如上升或下降时间,如果传输时间大于数字信号驱动端上升时间的1/2,则此类信号是高速信号并产生传输线效应。

在PCB设计中,实际布线长度决定了信号的传播时间。如果过孔多、元器件引脚多,或者设置的约束多,将导致延时增大。一般情况下,高速逻辑器件的信号上升时间约为0.2ns,以T表示信号上升时间,Tpd表示信号线传播延时,若Tr>4Tpd,信号落在安全区域;若2Tpd<Tr≤4Tpd,信号将落在不确定区域;若T≤2Tpd,信号将落在冋题区域。当信号落在不确定区域或问题区域时,应使用高速布线方法进行PCB设计。

网友(2022-07-25):
    1樓說得好,沒有根據,其實是沒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