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高输入阻抗有什么用?

楼主(2022-06-24):
mos管的高输入阻抗有什么用?

网友:
    MOS是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即“金属-氧化物-半导体”的缩写,俗称绝缘栅性场效应管,也是三极管的一个类型,最大特点就是输入阻抗大!就是在金属栅极与沟道之间有一层二氧化硅绝缘层,因此它的输入阻抗高,对输入电路的电压,电流和输出阻抗要求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