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板设计的黄金法则

楼主(2022-06-24):
  PCB电路板设计的黄金法则

  今天小编整理十项PCB电路板设计时候可以应用到的黄金法则!快来一起看看吧!

  1、选择正确的网格集,并始终使用与大多数组件匹配的网格间距。尽管多重网格的实用性似乎很重要,但如果工程师们能在PCB布局设计的早期阶段进行更多思考,他们就可以避免间隔设置的困难,并最大限度地提高电路板的应用。由于许多设备使用多种封装尺寸,工程师应使用最有利于自己设计的产品。此外,多边形对于电路板上的镀铜非常重要。在多栅极电路板上进行多边形镀铜时,通常会出现多边形填充偏差。虽然它没有基于单个电网的标准,但它可以提供超过电路板所需使用寿命的服务。

  2、保持路径最短和最直接。这听起来简单且常见,但在每个阶段都应牢记这一点,即使这意味着改变电路板布局以优化布线长度。这尤其适用于模拟和高速数字电路,其系统性能始终部分受到阻抗和寄生效应的限制。

  3、使用电源层尽可能多地管理电源线和地线的分布。对于大多数PCB设计软件来说,电源层上的铜涂层是一种更快、更简单的选择。通过共用大量导线,可确保提供效率最高、阻抗或压降最小的电流,并提供足够的接地回路。如果可能,也可以在电路板的同一区域内操作多条电源线,以确认接地层是否覆盖PCB层的大部分层,这有利于相邻层上操作线之间的相互作用。

  4、将相关部件与所需的测试点组合在一起。例如,OPAMP运算放大器所需的分立元件被放置在靠近设备的位置,以便旁路电容和电阻能够与其配合,从而帮助优化规则2中提到的布线长度,并使测试和故障检测更容易。

  5、在另一个较大的电路板上复制所需的电路板数次,以进行PCB组装。选择最适合制造商所用设备的尺寸有助于降低原型设计和制造成本。首先,在面板上布置电路板,联系电路板制造商以获取每个面板的首选尺寸规格,然后修改设计规格,并尝试在这些面板尺寸内重复多次设计。

  6、整合组件值。作为设计师,您将选择一些具有高或低组件值但效率相同的离散组件。通过在标准值的小范围内进行集成,可以简化材料清单,降低成本。如果您有一系列基于首选设备价值的PCB产品,则更利于您在长期内做出正确的库存管理决策。

  7、执行尽可能多的设计规则检查(DRC)。虽然在PCB软件上运行DRC功能只需要很短的时间,但在更复杂的设计环境中,只要在设计过程中始终执行检查,就可以节省大量时间,这是一个值得保持的好习惯。每个路由决策都是至关重要的,执行DRC可以随时提示您选择最重要的路由。

  8、灵活使用丝网印刷。丝网印刷可用于标记各种有用信息,供电路板制造商、服务或测试工程师、安装人员或设备调试人员将来使用。不仅要清楚地标记功能和测试点标签,还要尽可能地标记元件和连接器的方向,即使这些注释打印在电路板上使用的元件的下表面上(电路板组装后)。在电路板的上下表面充分应用丝网印刷技术,可以减少重复性工作,简化生产过程。

  9、需要去耦电容器。不要试图通过避免电源线去耦和根据组件数据表中的限制来优化设计。电容器既便宜又耐用。你可以花尽可能多的时间组装电容器。同时,遵循规则6,使用标准值范围保持库存整洁。

  10、生成PCB制造参数,并在提交生产前进行验证。虽然大多数电路板制造商很乐意直接为您下载和验证,但您最好先输出Gerber文件,并使用免费阅读器检查它们是否符合预期,以避免误解。通过个人验证,您甚至会发现一些粗心的错误,以避免因按照错误的参数完成生产而造成的损失。

  当电路设计被越来越广泛地共享时,上述共享规则仍然是印刷电路板设计的一个特征。只要这些基本规则是明确的,即使你是一个新手,你将很容易掌握PCB设计。

网友:
    不要试图通过避免电源线去耦和根据组件数据表中的限制来优化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