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cpld芯片 下载烧录程序?具体型号是altera epm7064 ?

楼主(2022-06-24):
如何给cpld芯片 下载烧录程序?具体型号是altera epm7064 ?

网友:
首先在Altera中打开工程->processing菜单下 start compilation->tool菜单下programmer ->新窗口中 add files 添加你工程目录下编译后的.pof文件->program/configur 下打钩 ->mode选JTAG ->点击左上角的Hardware setup ,选择你已经安装好驱动的usb blaster -> 点击st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