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元件库中有电阻、电感电容的封装在哪里找啊?例如0805

楼主(2022-06-24):
cadence元件库中有电阻、电感电容的封装在哪里找啊?例如0805

网友:
原理图在安装路径\SPB_16.2\tools\capture\library\下面
封装库在安装路径\SPB_16.2\share\pcb\pcb_lib\symbols\下面

网友A:
找了一大圈,没找到这些基本元器件的封装,这玩意都要自己画?

网友:
    有没有可能 你们公司招一个画封装的工程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了一大圈,没找到这些基本元器件的封装,这玩意都要自己画?

    都是自己画的,从焊盘到封装,大部分画一遍就行了,以后可以随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