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

楼主(2022-06-24):
    请问各位大佬,R12的阻值的怎样确定的,可不可以更改?

网友:
    可以的,你这个是仿真的吗?

网友:
    你就把5V电源看作是频率为0HZ,幅度为5V的信号就好了。这就会是你输出强制偏置到-5V上去,调整R12就可以调整你的偏置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