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闭螺丝孔DRC

楼主(2022-06-25):
请问有啥办法可以关闭螺丝孔的DRC吗

网友A:
    这是报的pad到pad,看看是不是同网络的。如果不是同网络,需要调开的,如果是关闭同网络DRC就可以了,在约束管理器里点击Analyze,在Analysis Modes里关闭,我这是17.2的版本

网友B:
    关闭其它元素→只勾选DRC→框选螺丝孔DRC→右键wave dr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报的pad到pad,看看是不是同网络的。如果不是同网络,需要调开的,如果是关闭同网络DRC就可以了,在约束管理器里点击Analyze,在Analysis Modes里关闭,我这是17.2的版本

不同网络,但也不需要调开,这是螺丝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闭其它元素→只勾选DRC→框选螺丝孔DRC→右键wave drc

谢谢解答

网友:
    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方式画这个封装,将外圈焊盘做成铜皮的方式,孔打在上面就不会报错了。洞做成焊盘和洞一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