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NET中的电容长度或贰个焊盘的间距。

楼主(2022-06-25):
各位太神,在做等长的时候,电容或电阻的长度或间距如何设置加到整个长度中,已设置XNET .谢谢!

网友A:
    一般不做考虑,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做考虑,影响不大。

非常感谢杜老师的回复。

网友:
    给电容电阻赋予一个模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