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的最高ADC是12位吗?有效位是多少?

楼主(2022-06-27):
看了CC2530的中文手册,上面写道最高ADC位数是12位,然而在协议栈里可以看到抽取率可以选14位。通俗一点说,CC2530最高的12位ADC采集数据时,是将数据精分成2的12次方=4096份,还是分成2的11次方=2048份?这里有一个有效位的概念,我没有弄清楚,大家思考过吗?

网友:
ADC的位数指的是分辨率,有效位可以看成精度,12位AD的有效位至少11位,16位AD一般14位有效,24位AD一般18位,但这只是官方数据,实际应用精度可能有偏差。

网友:
和实际应用肯定会有偏差,不可能百分百的有效。

网友:
我在用CC2530的P0_7引脚采集外部电压时,采集显示的一直是参考电压值(3.23V),这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