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无平面、CAM平面、分割/混合平面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2-06-27):
请问无平面、CAM平面、分割/混合平面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无平面,就是正片,做平层的话要灌铜。

网友:
cam平面,就是负片,但是在pads中好像要做一些特别的处理以防短路。

网友:
分割平面,一般用于多个电源,也是正片,可以灌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