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画PCB时一拖动器件,器件就不显示,应该怎么办?

楼主(2022-06-27):
请教画PCB时一拖动器件,器件就不显示,应该怎么办?

网友:
更新显卡驱动

网友:
应该是封装原点的问题,重新设置一下原点就好了。

网友:
DXP-->Preferences-->PCB Editor-->Display里面勾选Use DirectX possible,Use Flyover Zoom in DirectX。

网友:
在DXP-->Preferences-->PCB Editor-->Interactive Routing 中,Dragging---->将Component re-route前面的勾去掉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