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板及多层板抄板的方法

楼主(2022-06-27):
  双面板及多层板抄板的方法

  双面板抄板方法:
  1.扫描线路板的上下表层,存出两张BMP图片。
  2.打开抄板软件Quickpcb2005,点“文件”“打开底图”,打开一张扫描图片。用PAGEUP放大屏幕,看到焊盘,按PP放置一个焊盘,看到线按PT走线……就象小孩描图一样,在这个软件里描画一遍,点“保存”生成一个B2P的文件。
  3.再点“文件”“打开底图”,打开另一层的扫描彩图;
  4.再点“文件”“打开”,打开前面保存的B2P文件,我们看到刚抄好的板,叠在这张图片之上——同一张PCB板,孔在同一位置,只是线路连接不同。所以我们按“选项”——“层设置”,在这里关闭显示顶层的线路和丝印,只留下多层的过孔。
  5.顶层的过孔与底层图片上的过孔在同一位置,现在我们再象童年时描图一样,描出底层的线路就可以了。再点“保存”——这时的B2P文件就有了顶层和底层两层的资料了。
  6.点“文件”“导出为PCB文件”,就可以得到一个有两层资料的PCB文件,可以再改板或再出原理图或直接送PCB制版厂生产

  多层板抄板方法:
  其实四板复制板就是重复复制两张双板,六板复制三张双板......这些层令人生畏,因为我们看不到里面的线路。一个复杂的多层板,我们如何看到它的内部宇宙?——分层。现在分层的方法有很多,有药水腐蚀、工具剥落,但很容易分层过多,数据丢失。经验告诉我们,砂纸是最准确的。
  当我们复制完PCB的顶层和底层后,我们通常会用砂纸把表层磨掉,显示出内层。砂纸是五金店出售的普通砂纸,通常铺在PCB上,然后握住砂纸,均匀地摩擦在PCB上(如果是小板,也可以放在砂纸上,用一根手指按住PCB在砂纸上摩擦)。关键是要把它磨平,使它均匀。
  丝印和绿油一般擦拭,铜丝和铜皮应擦拭几次。一般来说,蓝牙板可以在几分钟内擦拭,大约十分钟的记忆;当然,力量越大,花的时间越短;22、实力花才会多一点时间。
  磨板是目前分层最常用的方案,也是最经济的方案。我们可以找一块废弃的PCB试一试。其实磨板技术上并不难,只是有点无聊而已。这需要一些努力,没有必要担心磨板通过和你的手指。

网友:
抄板过程中的注意事项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