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移传感器应该如何选型?

楼主(2022-06-27):
    位移传感器应该如何选型?

网友:
    需要去了解位移传感器的工作原理以及安装方法。位移传感器和其他传感器类似,都是把现实中看到的变化量最后转换为电信号。一般根据位移的变化大小和用户需要的精度去决定选用什么传感器,需要考虑好传感器的误差和它的行程距离对应用户的应用环境是否对数据采集有影响等等。

网友:
    位移传感器同样是敏感器件,在购买时就要获知使用的相关注意事项,使得传感器的使用寿命能更长久。

网友:
    看下以下参数
1.供电电压
    2、输出信号
    3、线性误差
    4、分辨率
5、传感器工作环境
    6、测头的连接方式
7、动态响应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