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电场图模型外面的颜色怎么去掉?

楼主(2022-06-27):
cst电场图模型外面的颜色怎么去掉?

网友:
    这种情况貌似是显卡问题或远程桌面问题,考虑修改一下view选项,把specular lighting前的钩去掉,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CST,三维电磁场仿真软件。包含八个工作室子软件,集成在同一用户界面内,为用户提供完整的系统级和部件级的数值仿真优化。CST工作室套装是面向3D电磁、电路、温度和结构应力设计工程师的一款全面、精确、集成度极高的专业仿真软件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