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理解 MOS管的 电压应力?有什么影响?

楼主(2022-06-27):
怎么理解 MOS管的 电压应力?有什么影响?

网友:
管子工作时承受的电压为电压应力,测量管子最大电压应力一般在输出短路瞬间在D、S极产生个尖峰电压值,用最小环路法测量。设计要求这个值不能超过管子承受最大的电压值,并留有余量。

网友:
    MOS管的栅源之间相对漏源之间的正常工作的,可承受的电压相差较大。尤其是MOS管栅下方和半导体之间是一层薄薄的氧化层(称为栅氧),正常工作时,必须保持绝缘状态。然而,如果栅遭受了较高的电压冲击,就有可能导致栅氧击穿,从而导致MOS管不能正常工作,器件受到不可逆转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