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维码和条形码的的优点都有哪些?

楼主(2022-06-27):
    二维码和条形码的的优点都有哪些?

网友:
    与键盘输入相比,条形码输入的速度是键盘输入的5倍,并且能实现“即时数据输入”。

网友:
    二维码包含更多的信息量。二维码采用了高密度编码,小小的图形中可以容纳1850个大写字母或2710个数字或1108个字节,或500多个汉字,是普通条码信息容量的几十倍。如此大的信息量能够让我们把更多种样式的内容转换成二维码,通过扫描,传播更大信息量。

网友:
    二维码成本低,易制作。二维码有用非常多的内容,但其成本并不高,并且能够长久使用。
    条形码标签易于制作,对设备和材料没有特殊要求,  识别设备操作容易,不需要特殊培训,且设备也相对便宜。成本非常低。在零售业领域,因为条码是印刷在商品包装上的,所以其成本几乎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