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是不是不能在ARM Cortex-M3内核系列的芯片上运行啊?

楼主(2022-06-27):
RT-Thread是不是不能在ARM Cortex-M3内核系列的芯片上运行啊?

网友:
ARM7/9支持ARM、Thumb混合模式运行;
ARM Cortex-M支持Thumb2模式运行,不支持ARM模式。

ARM7/9上,RT-Thread使用ARM指令执行(不支持ARM、Thumb混合方式);
ARM Cortex-M上,RT-Thread使用Thumb2指令运行

网友:
最主要是对CM3/CM4的支持啊,BSP里面好多都是,这个肯定是支持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