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回流焊炉的维护以及保养方法

楼主(2022-06-27):
smt回流焊炉的维护以及保养方法:

  为了延长回流焊炉使用寿命,保证SMT稳定生产,提高产量,并保证产品品质。回流焊炉每个部分都需要非常细心的去维护。下面将通过7个维度来分解维护回流焊炉的每个部分。

  1、轨道平行度:以游标卡尺测量距离。调整方式:以进口处宽度为基准点,倘若出板处较宽或窄,以固定钳及19mm开口扳手将链条与轨道后端转动齿杆分开放松,再以手转动前后端传动齿杆调整至与前,中端相同距离即可。

  2、轨道移动装置:若轨道移动装置滑动不顺,需要再WAKEUP温度档中以手动调整轨道宽度开至极限来回行走,观察是否因主力影响轨道宽度。假设太紧,放松移动装置。

    3、轨道固定边前后钢铁板:除了要用水平仪检查钢铁板是否偏移之外,还需要用六角扳手检查轨道固定螺丝是否松动。确保轨道固定边前后钢铁板位置稳定正确。

  4、轨道调宽传动马达各齿轮链条:需要检查齿轮、链条是否正常转动,轴心的固定螺丝不能松动,并时刻保持其表面干净,再以润滑油润滑齿轮和链条表面。

  5、对到调宽传动杆:传动杆需要正常转动,不可以有脏东西,不能偏移、不能弯曲更不能变形。必须保持杆面干净润滑。

  6、前端及中间固定齿杆、齿轮:必须正常咬合,不可以有赃物、偏移、弯曲等变形现象发生。

  7、中间固定齿杆总成:必须与传动马达同步移动,行走顺畅。记住,要用六角扳手上紧螺丝后再检查咬合情况。

回流焊炉的保养:

  在smt贴片打样或加工中,回流焊设备使用一段时间,锡膏中的松香助焊剂会大量残留在回流焊炉的内壁与冷却区管道中。大量的残留降低了回流焊炉子的温控精度及焊接品质。因此,需要人工拆卸冷却器清洗。炉膛内部擦拭清洗。

  所需工具:扳手、超声波清洗机、橡胶手套护具、清洗剂、内六角、铲子。

  1)将工具等准备齐全,确认回流焊设备内焊接产品已全部输出,之后关闭加热区的加热电源。等待40分钟。

  2)待温度冷却下来到60度,把回流焊炉膛的外部链接处断开。气动炉膛开启电机,打开炉膛。

  3)观察到回流焊使用,松香助焊剂在进口处与冷却区最多。高温区由于温度较高,经过此区的助焊剂松香为气态。相对较少。

  4)将回流焊清洗工作分为两块,能拆卸的用超声波清洗机配合治具清洗剂进行超声清洗。不能拆卸的部分使用喷壶装炉膛清洗剂,喷淋后再进行手工擦拭清洗。

  5)准备超声波设备,将清洗剂导入超声波设备内,开启超声波。

  6)将拆卸下来的冷凝器、回收管、回流焊部件等统统放入超声波清洗机中进行清洗。

  7)清洗后,直接风干。

  8)其他不好放进超声波机器的,采用手工清洗方式。将瓶装清洗剂开启到喷雾状,对助焊剂喷洒。然后使用抹布擦拭干净即可。炉膛清洗一定要选择无腐蚀产品。有腐蚀的清洗剂清洗后会在金属表面形成腐蚀,损伤设备。

  注意:为了更好的个人防护,最好带上护目镜。

3、注意事项包括有哪些:

  为避免清理炉膛不当,造成燃烧或者爆炸,所以严禁使用高挥发性溶剂清理炉膛内外的赃物。若无法避免使用高挥发性溶剂,请在清理完毕后,检查炉膛内确实没有其他的异物。必须在清理完成15分钟后才能再启动工作程式。

网友:
    保养保养保养

网友:
    定期保养可以延长设备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