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降低PCB电路板生产弯曲和变形风险?

楼主(2022-06-27):
PCB电路板在生产过程中容易出现回焊问题,造成板材弯曲和翘曲,影响产品合格率。那么,如何降低PCB电路板生产弯曲和变形风险?

1、降低温度对PCB电路板应力的影响。由于温度是电路板应力的主要来源,因此只要回焊炉的温度或减缓焊接炉中电路板的生产加热速度,可以大大减少板材弯曲和翘曲的情况。

2、使用较高Tg的板材可以增加其承受应力变形的能力,但电路板生产成本也相对较高。

3、增加PCB电路板的厚度。许多电子产品为了达到更轻的目的,其电路板厚度都在1.0mm、0.8mm,或0.6mm。建议如果没有要求,电路板最好能用1.6mm厚度,可以大大降低板材弯曲和变形的风险。

4、减小电路板的尺寸,并减少胶合板的数量。由于大多数焊接炉使用链条向前驱动电路板,电路板因其自重而在背焊炉中会下垂变形,因此尽可能将电路板作为背板焊接板的板边缘,可以减轻电路板本身的重量引起的下垂变形。

5、使用炉托夹具。习惯使用炉膛来减少变形量,在炉膛上可以减少板材弯板。如果单层托盘不能减少电路板的变形量,必须加一层盖子,将电路板上下两层托盘夹起来,使电路板上方的焊接炉变形问题减少。

网友:
    增加板厚的话成本也会增加

网友(点评):
不一定, 常用或廠商長進貨的就是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