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IGBT最高耐压是多少?最高耐流是多少?

楼主(2022-06-27):
谁知道IGBT最高耐压是多少?最高耐流是多少?

网友:
耐压和耐流多少是IGBT分类的主要2个标准

网友:
请给出具体的igbt型号,目前最大的能做到7千伏,电流可以通过串联提升。igbt本身由于是由PiN和MOSFET组成,内部特性决定了他的导通电压随温度漂移不大。适合在复杂环境下使用。

网友:
IGBT耐压等级一般有:600V,1200V,1700V,2500V,3300V,4500V,65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