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设计的PCB板寻找故障的方法有哪些?

楼主(2022-06-27):
对于一个新设计PCB板,调试起来往往会遇到困难,特别是板比较大、元件比较多时,经常无从下手;如果掌握好一套合理的寻找故障方法,调试起来将会事半功倍。那么,新设计的PCB板寻找故障的方法有哪些?

1、测量电压法

首先要确认各芯片电源引脚的电压是否正常,其次检查各种参考电压是否正常,包括各点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等。

2、信号注入法

将信号源加至输入端,依次往后测量各点的波形,看是否正常,以找到故障点。有时可以会用更简单的办法,如手握一个镊子,去碰触各级的输入端,看输出端是否有反应,这在音频、视频等放大电路中常使用;但要注意,热底板的电路或者电压高的电路,不能使用此法,否则可能会触电。如果碰前一级没有反应,而碰后一级有反应,则说明问题出在前一级,应重点检查。

3、看、听、闻、摸

“看”,就是看元件有无明显的机械损坏,如破裂、烧黑、变形等。“听”,就是听工作声音是否正常,如一些不该响的东西在响,该响的地方不响或者声音不正常等。“闻”,就是检查是否有异味,如烧焦的味道、电容电解液的味道等。摸”,就是用手去试探器件的温度是否正常;一些功率器件,工作起来时会发热,如果摸上去是凉的,则可以判断它没有工作起来;如果不该热的地方热了或者该热的地方太热了,也是有问题的。另外,摸的时候要注意,先试探性的去摸,千万别把手烫伤了。

网友:
用仪器测量也可以寻找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