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的器件选型

楼主(2022-06-27):
    需要设计一个光耦隔离的电路,输入为5-24v的数字信号,输出为3.3v 连接到stm32的GPIO口(数字输入DO)
求  :推荐一款光耦芯

网友:
    每个厂家同类型号光耦耐压稍有不同,PC817,TLP521,4N25这几个光耦的光敏三极管一端的耐压都能在25V
    可以再仔细看看具体的datasheet

网友:
    没有速度指标就无法选型,电压在此根本不是主要关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