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带角度的丝印文字

楼主(2022-06-27):
关于这种环形布置的额外丝印文字大佬们有没有快速布置的方法,我找了一圈没有发现很便捷的方法,这样得手动一个个设置感觉好烦啊

网友:
    没这样搞过,我们都是常规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同零件放置角度.

确实是的,问题是top面的好说,我复制pin number就好了,bot面的就不行了,不能直接生成

网友(2022-08-04):
    用极坐标复制的方法摆放

网友:
    试试启用Productivity Toolbox的Manufacture--label tune,选advanced里面的relative angle from symbol defin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