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全桥电机驱动MS3145D参数

楼主(2022-06-27):
MS3145描述
MS3145D 是一个双全桥电机驱动。电源电压供电范围 4V 到18V,平均电流 1.1A,电流峰值 1.54A。
如果需要更高的电流能力,可以将双全桥并联使用。四个输入脚可以控制直流电机工作在正转,反转,刹车以及滑行模式。也可以控制一个步进电机在全步和半步模式。
MS3145D 采用 DFN12 封装,带散热片。
主要特点
低输出电阻 Rdson
驱动双直流电机或者一个单步进电机
低功耗模式(睡眠模式)
过温保护
并联工作平均电流 1.6A,电流峰值 2.2A,单直流电机
过流保护:
输出短电源保护,输出短地保护,输出负载短路保护
应用
摄像机
消费类产品
玩具
功能替代DRV8848
封装图

内部框图

管脚图

管脚定义图

功能描述
芯片功能
MS3145D 可以用来驱动两个直流电机或者一个步进电机。输出 H 桥采用 PMOS+NMOS 结构,具有较低的导通电阻。
内部的保护电路包括温度保护,过流保护,以及欠压保护。
当芯片的两个使能输入(EN1 和 EN2)同时接低(<0.4V),时间超过 1.5ms,MS3145D 就会进入睡眠模式。睡眠模式关闭芯片内部所有模块,具有极低的功耗。
LDO
MS3145D 内置 3.3V LDO 输出,可用来给其他电路供电,进入低功耗模式时,会关闭 LDO。
如需使用 LDO,V3P3 脚要串联 10 欧姆电阻,再接电容。如不使用,悬空即可。
过流保护
MS3145D 设计了过流保护模块。当输出直接接到电源,或者接到地,或者输出短路,都会启动过流保护功能。如果电流超过 2.5A 超过 4us,则会触发过流保护,输出关闭。
触发过流保护功能导致输出关闭 3ms 以后,会重新启动输出。每个全桥具有独立设计的过流保护及自启动功能。
过温保护
当芯片温度超过过温保护设定阈值时,所有的输出将被关闭,直到温度降低20℃后,芯片输出才会重新打开。
欠压保护
MS3145D 设计了欠压保护功能,检测 VBB 电压,防止过低的电压导致输出的逻辑错误。
桥臂控制逻辑:

电机驱动真值表

典型应用图

网友:
防止电压过低出现逻辑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