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软件走线卡顿

楼主(2022-06-27):
    同一个PCB文件,为什么自己电脑上面打一个GND的过孔卡半天,铺GND铜皮也卡,其他网络走线都是正常,别人的电脑一点都不卡(都是新电脑),这是哪里的设置问题吗?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子,求大神解答

网友:
    关掉CM、关闭PCB与原理图交互功能,或者干脆关掉原理图

网友:
    或者可以点击网络属性,点击Edit_Properties,然后在Find的框里点击网络,在PCB上选中地网络,之后有对话框,在下拉菜单下找到NO_Rat关掉地网络的飞线,试试这样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