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4G网卡中射频微带线如何实测阻抗?

楼主(2022-06-28):
   水贴是越来越多了,翻了五十多页一点干货都没有,抛砖引玉!求教如何对2.4G网卡的射频微带线进行阻抗匹配!!
   如图是射频网卡的PCB图,其中1是 网卡芯片IC  2是PA 3是LNA 4是射频切换芯片,如何对1-2,或者1-3的射频微带线进行阻抗匹配?已经预留T/Π 型阻抗匹配网络!   2-4 3-4的射频匹配方式很简单,直接焊接SMA头拧上负载,另外一侧焊接射频线连接矢量网络分析仪即可、这部分比较简单就不赘述了。
   目前图示部分我采用的方法是在1-2 1-3射频线两端焊接178线延长再拧负载进行测试的方式,这种方式需要解决的问题有3个,
1.需要焊接尽量短的射频线
2.需要知道入射射频线的长度(进行史密斯图相位调整)
3.需要一个比较准的50ohm负载(一般使用校准件)
   缺点,无法对射频输出线部分的阻抗差异进行匹配、精准度会有些欠缺。

   在询问几个大佬以后,大佬给出了2个进行测试的方案,如有人对这种方案了解,可以留言讨论。
   1.使用50ohm标准夹具,大概意思就是需要买一套负载夹具,使用探针点在两个点上(射频输出/输入和GND)进行阻抗测试,这样会非常精准,但是我询问了很多人都只在产品手册中看到过这种夹具,没有实际使用过的!价格的话 代理商报价单套夹具在13-90W不等。
   2.使用制作实验板的方式,重新制作PCB板  仅保留需要测试的射频线 然后进行测试、(此种方式正在测试!)

   如果有对射频微带线有调试经验的朋友可以留言讨论,在此抛砖引玉!来点干货,水贴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网友:
你的图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