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屏蔽罩反而比不加屏蔽罩差5db左右,哪位大神给分析分析,谢谢!

楼主(2022-06-28):
1.产品,伺服转台,整体一个大屏蔽罩子。控制部分单独一个盒子在其里面。
2.RE102  2-30MHZ,多点超标
3.问题排查:打开屏蔽大罩,确认电机供电线问题。
4.打开罩子,给电机供电线上加磁环,测试无超标,在2.2MHZ的时候有3-4左右db余量
5.扣上大屏蔽罩子后,在2.2MHZ,超标0.5-1.5db左右

网友:
    看看大佬怎么说

网友A:
    扣上罩子磁环还有没有?这个频率范围辐射是通过电线出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扣上罩子磁环还有没有?这个频率范围辐射是通过电线出去了

    有,那怎么解释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扣上罩子磁环还有没有?这个频率范围辐射是通过电线出去了

有,那怎么解释

    会不会是伺服电机供电线辐射出的电磁波在罩子的作用下耦合到电机编码线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扣上罩子磁环还有没有?这个频率范围辐射是通过电线出去了

如图

网友:
    试试屏蔽线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