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NTC采样信号怎么传送到两个ADC采样电路中?

楼主(2022-06-28):
一个NTC采样信号怎么传送到两个ADC采样电路中?

其实:每一路串联电阻,接到ADC的输入,就可以了。

网友:
    哦哦。看一看

网友A:
    通过两个运放跟随器,还能减少ADC输入电阻对采集信号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过两个运放跟随器,还能减少ADC输入电阻对采集信号的影响

    厉害୧(๑•̀◡•́๑)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