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滤波电容选型

楼主(2022-06-28):
    请问一下,二极管全波整流后面的滤波电容的容值怎么选,电源电压4000V,电流30A,频率400Hz,我在网上找了好几个公式,算出来差别很大,不知道该选哪个最合适,还请大家赐教

网友A:
    你这个400Hz电源,能够承受120kW直流输出的整流负载,而且是电容滤波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400Hz电源,能够承受120kW直流输出的整流负载,而且是电容滤波么?

    没问题,电源是200KW的,难道不用电容滤波?那应该用什么,电抗器什么的吗

网友:
    这么大的直流电流,用电感(电抗器)滤波,或者电感电容联合滤波,从成本上可能会更好一些。而且,电感滤波和电容滤波相比较,功率因数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