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万用表和示波器测量电路板上的信号线是否和GND短接了?

楼主(2022-06-28):
我好容易把芯片对应的STM32代码调试成功了,但是把设备关了又打开之后,芯片通过串口返回的数值突然变成了全部是0,用示波器测量SO也一直是低电平。用示波器能够测到CS和SCK。代码我记得我是没有修改的。我怀疑有可能是我芯片问题是:信号线的电压很低,只有1mV左右,甚至不到1mV。我手头有优利德(UNI-T)万用表。焊接的不好等原因,造成电路板上的信号线和GND短接了。请问我应该怎么用万用表或者示波器测量,来确定是否是信号线和GND短接了!

网友:
    板子不上电,信号线与GND都会有一定的阻值。你可以直接测量

网友:
    用万用表通断档进行检测即可。

网友:
    用万用表通断档,一个点信号线,一个点gnd,滴滴响就是短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