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layout时 ,比如一个电阻,如果走线走不开,可以在电阻的两个焊盘端子之间走...

楼主(2022-06-28):
    PCB layout时 ,比如一个电阻,如果走线走不开,可以在电阻的两个焊盘端子之间走线吗 ?

网友(点评):
數位電路0603以下包裝不建議,類比電路視電路而言,

网友:
    一要看你电阻的封装焊盘间距能不能满足安全间距限制,二要看你这根线会不会影响其他线!

网友:
    可以在两个焊盘之间走线。
但需要注意:两个焊盘之间的距离必须大于线宽加上两个绝缘安全间距。

网友:
    如果能走过去一般情况下可以走,具体还要看你设计的是什么电路。网上有关于0欧电阻的作用,里边提到过在下边走线。

网友:
    只要不是特殊走线,就可以,比如大电流,时钟线,高速信号线,就不要走了.

网友:
    最好不要在焊盘之间穿线,不管是什么样的电阻,电感,电容,而且重要信号线如高速线,时钟线,也不要穿,我自己在做的时候是绝不允许的,除非客户允许,如果实在走不开,可以考虑缩小走线间距,或者画特殊区域,一两根的间距应该可以调出来的,加油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