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9.5 修改铜箔边框的时候老是先未响应,过好一会才好?

楼主(2022-06-28):
pads 9.5 修改铜箔边框的时候老是先未响应,过好一会才好?

网友:
电脑是什么系统的?

网友:
通常是显卡太差或用內存, 和电脑内部记忆卡最好超过4G以上。

网友:
1.硬體方面 : 你可能要設定, biso 分多一點記憶體給顯卡。
2.軟體方面 : 你說的轉圖, 除非鋪銅太大太細, 才會跑很久。

网友:
是你这个pcb是allegro转过来的,然后平时不用的层里面有很多属性是2d-line的元素,每个走线、焊盘都会在这些层里留下2d-line,把这些删除掉就不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