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机贴连接器的虚焊假焊合引脚上锡不够,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啊?

楼主(2022-06-28):
FPC机贴连接器的虚焊假焊合引脚上锡不够,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
增加钢网开孔面积,FPC最大可以做到焊盘实际面积的90%以上;确保钢网厚度在0.12mm甚至以上。

网友:
尽量减少印偏或印刷缺陷导致的缺锡。

网友:
是不是物料本身的问题呀,比如物料引脚氧化!FPC贴片时有没有用载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