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再做一个PWM调压系统,请问哪位有方案或者是PWM转电压芯片?

楼主(2022-06-28):
最近再做一个PWM调压系统,请问哪位有方案或者是PWM转电压芯片?

网友:
PAC芯片GP8101可以直接将PWM转换成0-5V电压。非常方便。

网友:
ADuC7023就可以,有PWM,ADC,DAC,ARM。用串联电阻把电流转换成电压。用ADC量测,通过ARM,控制PWM输出,驱动风扇。

网友:
楼上的芯片有没有兼容替代的  , 如果是仅此一家不敢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