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芯片无法配置了。。

楼主(2022-06-28):
    配置时显示No Device Detected;No JTAG Chain Detected;上午时还可以配置的,后来不小心在开发板带电时把JTAG插槽的TMS和VCC给短接了是因为这个的问题吗?

网友:
    很可能的。如果JTAG链检测不到,很可能是TMS脚或者数据进出管脚烧坏了。只能换芯片了。

网友:
    那肯定是你买电脑的时候没有看清楚那个显卡配置,导致在安装的时候可能驱动不太符合,可以去专卖店咨询一下

网友:
    看你用的fpga的品牌了,xilinx的话,用他配套的prom就可以了。大小可以自己选择,根据设计大小决定了,都是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