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周四)电巢直播 《芯片从设计到测试,如何应对2.5D/3D验证的挑战》

楼主(2022-06-28):
直播主题:《芯片从设计到测试,如何应对2.5D/3D验证的挑战》
直播时间:6月30日 晚20:00
直播老师:荣庆安老师、西门子EDA应用工程师经理—张凌云、西门子EDA应用工程师—闵潇文

1、直播内容简介
封装技术的发展
3D异构 IC的介绍及技术挑战
Siemens EDA的全面技术解决方案

2、讲师介绍
荣庆安老师

原华为器件工程首席专家、EDA365论坛特邀版主

原华为器件可靠性技术首席专家、器件工程专家组主任、器件归一化工作奠基人。20多年交换机、路由器、传输、基站等产品器件工程设计。主持多项重大失效问题攻关,完成了逻辑、储存、光器件等领域器件优选库建设。参与中国器件标准工作,国内外发表论文4篇,获器件相关6项发明专利。

张凌云 应用工程师经理
2006年加入西门子EDA(原mentor),负责先进验证技术的应用推广和咨询服务。在从业集成电路设计和验证的二十多年里,设计或支持了从180nm到5nm的大量芯片,为芯片的成功流片提供了专业的咨询服务和技术支持,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设计、仿真、物理验证以及可靠性验证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加入西门子EDA之前,他专业于集成电路混合信号设计与仿真,精通模拟电路设计、数/模混合电路的设计与仿真,版图物理设计及验证整个流程。

闵潇文 应用工程师
毕业于荷兰埃因霍芬理工大学,取得混合信号微电子工学硕士学位。2018年加入Siemens EDA,成为电子板级系统部门的应用工程师。在PCB设计、封装、SI/PI仿真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专注于负责亚太区大客户的先进技术导入。

3、直播要点

随着2.5D/3D IC设计的新技术带来新的挑战,公司和设计团队都必须面对并加以克服。这些挑战包含验证及确认、以制造为主的实作及多基板/device架构。多晶粒(multi-die) 3D IC封装成为形成产品差异化与竞争力的重要体现。

而机遇往往与挑战相伴,在3D IC封装需求日渐迅猛的当下,面临的挑战自然也是一重又一重,其中最根本的挑战来自于应用工具数据库的转变。芯片通用的GDS格式与PCB使用的gerber格式有着根本上的差别,需要重新整合解决方案,以满足先进封装要求。此外,规模增长带来的复杂性也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在做2.5D/3D IC时,面对日益庞大的系统,需要考虑能否承担并验证。
    2.5D/3D IC的设计规划,对于系统的统一管理
    2.5D/3D IC的Layout,高密度复杂设计的挑战实现
    2.5D/3D IC的仿真及验证,保障系统的质量
4、适合对象
3D IC设计工程师
3D IC仿真验证工程师
关注3D IC的工程师
直播主题:《芯片从设计到测试,如何应对2.5D/3D验证的挑战》
直播时间:6月30日 晚20:00
直播老师:荣庆安老师、西门子EDA应用工程师经理—张凌云、西门子EDA应用工程师—闵潇文
回帖提出相关技术问题,老师将在直播中进行答疑~~~

网友:
    正在看,老师讲的很精彩

网友(2025-04-12):
mip.ynkm99.com/post/921052.html
mip.ynkm99.com/post/92200.html
mip.ynkm99.com/post/9260.html
    mip.ynkm99.com/post/921174.html
    mip.ynkm99.com/post/9240.html
    mip.ynkm99.com/post/92222.html
mip.ynkm99.com/post/92196.html
    mip.ynkm99.com/post/921001.html
mip.ynkm99.com/post/92268.html
mip.ynkm99.com/post/92965.html
    mip.ynkm99.com/post/92521.html
    mip.ynkm99.com/post/92740.html
mip.ynkm99.com/post/92358.html
    mip.ynkm99.com/post/92370.html
    mip.ynkm99.com/post/92536.html
mip.ynkm99.com/post/9221.html
mip.ynkm99.com/post/92248.html
mip.ynkm99.com/post/92798.html
    mip.ynkm99.com/post/92717.html
mip.ynkm99.com/post/921054.html
    mip.ynkm99.com/post/92133.html
mip.ynkm99.com/post/92479.html
    mip.ynkm99.com/post/92891.html
mip.ynkm99.com/post/921231.html
    mip.ynkm99.com/post/921247.html
mip.ynkm99.com/post/92730.html
mip.ynkm99.com/post/921256.html
mip.ynkm99.com/post/921292.html
    mip.ynkm99.com/post/92324.html
    mip.ynkm99.com/post/92467.html
mip.ynkm99.com/post/9248.html
mip.ynkm99.com/post/921030.html
    mip.ynkm99.com/post/92440.html
mip.ynkm99.com/post/92364.html
    mip.ynkm99.com/post/92791.html
mip.ynkm99.com/post/921144.html
mip.ynkm99.com/post/92931.html
mip.ynkm99.com/post/92466.html
    mip.ynkm99.com/post/92499.html
    mip.ynkm99.com/post/92108.html
    mip.ynkm99.com/post/921327.html
mip.ynkm99.com/post/92737.html
    mip.ynkm99.com/post/921141.html
    mip.ynkm99.com/post/92652.html
mip.ynkm99.com/post/92432.html
mip.ynkm99.com/post/92289.html
mip.ynkm99.com/post/9262.html
mip.ynkm99.com/post/9257.html
    mip.ynkm99.com/post/921156.html
mip.ynkm99.com/post/92422.html
    mip.ynkm99.com/post/92789.html
mip.ynkm99.com/post/921178.html
mip.ynkm99.com/post/92204.html
    mip.ynkm99.com/post/921057.html
    mip.ynkm99.com/post/921267.html
mip.ynkm99.com/post/9233.html
mip.ynkm99.com/post/921319.html
    mip.ynkm99.com/post/92686.html
mip.ynkm99.com/post/92342.html
mip.ynkm99.com/post/92520.html
    mip.ynkm99.com/post/92203.html
    mip.ynkm99.com/post/92163.html
    mip.ynkm99.com/post/92725.html
    mip.ynkm99.com/post/92964.html
    mip.ynkm99.com/post/92293.html
    mip.ynkm99.com/post/921291.html
    mip.ynkm99.com/post/92383.html
    mip.ynkm99.com/post/921338.html
mip.ynkm99.com/post/92154.html
    mip.ynkm99.com/post/92349.html
    mip.ynkm99.com/post/9229.html
mip.ynkm99.com/post/92633.html
    mip.ynkm99.com/post/92587.html
mip.ynkm99.com/post/92312.html
    mip.ynkm99.com/post/92842.html
    mip.ynkm99.com/post/92113.html
mip.ynkm99.com/post/92213.html
    mip.ynkm99.com/post/92527.html
mip.ynkm99.com/post/92743.html
mip.ynkm99.com/post/92649.html
mip.ynkm99.com/post/921080.html
mip.ynkm99.com/post/921325.html
mip.ynkm99.com/post/92518.html
    mip.ynkm99.com/post/92344.html
    mip.ynkm99.com/post/92917.html
mip.ynkm99.com/post/921281.html
    mip.ynkm99.com/post/92172.html
    mip.ynkm99.com/post/92496.html
    mip.ynkm99.com/post/92963.html
mip.ynkm99.com/post/92161.html
mip.ynkm99.com/post/9224.html
mip.ynkm99.com/post/92955.html
mip.ynkm99.com/post/92136.html
mip.ynkm99.com/post/92368.html
mip.ynkm99.com/post/921334.html
mip.ynkm99.com/post/92654.html
mip.ynkm99.com/post/92179.html
    mip.ynkm99.com/post/921062.html
mip.ynkm99.com/post/92647.html
    mip.ynkm99.com/post/92277.html
    mip.ynkm99.com/post/92180.html
    mip.ynkm99.com/post/92785.html
    mip.ynkm99.com/post/9282.html
mip.ynkm99.com/post/92671.html
mip.ynkm99.com/post/92554.html
mip.ynkm99.com/post/92993.html
    mip.ynkm99.com/post/921268.html
    mip.ynkm99.com/post/92189.html
    mip.ynkm99.com/post/92735.html
    mip.ynkm99.com/post/92512.html
    mip.ynkm99.com/post/92278.html
mip.ynkm99.com/post/921122.html
mip.ynkm99.com/post/92130.html
mip.ynkm99.com/post/9223.html
mip.ynkm99.com/post/92832.html
mip.ynkm99.com/post/921110.html
    mip.ynkm99.com/post/92852.html
mip.ynkm99.com/post/92135.html
mip.ynkm99.com/post/92925.html
mip.ynkm99.com/post/92983.html
    mip.ynkm99.com/post/92569.html
mip.ynkm99.com/post/921324.html
mip.ynkm99.com/post/92821.html
mip.ynkm99.com/post/92827.html
    mip.ynkm99.com/post/921232.html
    mip.ynkm99.com/post/92480.html
    mip.ynkm99.com/post/921142.html
mip.ynkm99.com/post/92320.html
    mip.ynkm99.com/post/921114.html
mip.ynkm99.com/post/92590.html
mip.ynkm99.com/post/92815.html
    mip.ynkm99.com/post/921196.html
mip.ynkm99.com/post/921045.html
    mip.ynkm99.com/post/9276.html
    mip.ynkm99.com/post/92766.html
    mip.ynkm99.com/post/92788.html
    mip.ynkm99.com/post/921333.html
    mip.ynkm99.com/post/92575.html
mip.ynkm99.com/post/921143.html
mip.ynkm99.com/post/92353.html
mip.ynkm99.com/post/9285.html
    mip.ynkm99.com/post/92340.html
mip.ynkm99.com/post/921171.html
    mip.ynkm99.com/post/92998.html
mip.ynkm99.com/post/92350.html
mip.ynkm99.com/post/921221.html
    mip.ynkm99.com/post/92582.html
mip.ynkm99.com/post/92279.html
    mip.ynkm99.com/post/921058.html
mip.ynkm99.com/post/921100.html
    mip.ynkm99.com/post/92115.html
mip.ynkm99.com/post/92961.html
    mip.ynkm99.com/post/92855.html
    mip.ynkm99.com/post/92579.html
mip.ynkm99.com/post/92235.html
    mip.ynkm99.com/post/92304.html
mip.ynkm99.com/post/92339.html
    mip.ynkm99.com/post/92839.html
    mip.ynkm99.com/post/92702.html
    mip.ynkm99.com/post/92262.html
    mip.ynkm99.com/post/922.html
    mip.ynkm99.com/post/92929.html
    mip.ynkm99.com/post/9274.html
mip.ynkm99.com/post/92936.html
    mip.ynkm99.com/post/92211.html
mip.ynkm99.com/post/92517.html
    mip.ynkm99.com/post/92733.html
    mip.ynkm99.com/post/92840.html
mip.ynkm99.com/post/92937.html
mip.ynkm99.com/post/92523.html
mip.ynkm99.com/post/92123.html
mip.ynkm99.com/post/921135.html
mip.ynkm99.com/post/92820.html
mip.ynkm99.com/post/929.html
mip.ynkm99.com/post/92897.html
mip.ynkm99.com/post/92609.html
mip.ynkm99.com/post/92539.html
mip.ynkm99.com/post/921005.html
mip.ynkm99.com/post/921290.html
    mip.ynkm99.com/post/92711.html
mip.ynkm99.com/post/92806.html
    mip.ynkm99.com/post/92239.html
    mip.ynkm99.com/post/92330.html
    mip.ynkm99.com/post/92284.html
    mip.ynkm99.com/post/92933.html
    mip.ynkm99.com/post/92749.html
    mip.ynkm99.com/post/92476.html
    mip.ynkm99.com/post/92360.html
mip.ynkm99.com/post/92875.html
mip.ynkm99.com/post/92831.html
    mip.ynkm99.com/post/92772.html
mip.ynkm99.com/post/92591.html
    mip.ynkm99.com/post/92406.html
    mip.ynkm99.com/post/92641.html
    mip.ynkm99.com/post/92374.html
    mip.ynkm99.com/post/92148.html
    mip.ynkm99.com/post/92947.html
    mip.ynkm99.com/post/92274.html
mip.ynkm99.com/post/921065.html
    mip.ynkm99.com/post/9279.html
    mip.ynkm99.com/post/92511.html
mip.ynkm99.com/post/92616.html
mip.ynkm99.com/post/921098.html
mip.ynkm99.com/post/92372.html
    mip.ynkm99.com/post/92800.html
mip.ynkm99.com/post/921293.html
mip.ynkm99.com/post/921309.html
mip.ynkm99.com/post/921151.html
mip.ynkm99.com/post/921014.html
mip.ynkm99.com/post/9298.html
    mip.ynkm99.com/post/92507.html
    mip.ynkm99.com/post/921186.html
    mip.ynkm99.com/post/92780.html
mip.ynkm99.com/post/92901.html
    mip.ynkm99.com/post/92253.html
    mip.ynkm99.com/post/92946.html
mip.ynkm99.com/post/92127.html
mip.ynkm99.com/post/921140.html
mip.ynkm99.com/post/92892.html
mip.ynkm99.com/post/92596.html
mip.ynkm99.com/post/92932.html
mip.ynkm99.com/post/92263.html
    mip.ynkm99.com/post/9242.html
    mip.ynkm99.com/post/92427.html
mip.ynkm99.com/post/92667.html
    mip.ynkm99.com/post/92577.html
mip.ynkm99.com/post/921173.html
    mip.ynkm99.com/post/92414.html
mip.ynkm99.com/post/92790.html
mip.ynkm99.com/post/92930.html
mip.ynkm99.com/post/92611.html
    mip.ynkm99.com/post/92469.html
    mip.ynkm99.com/post/9278.html
    mip.ynkm99.com/post/92642.html
    mip.ynkm99.com/post/921139.html
mip.ynkm99.com/post/92214.html
mip.ynkm99.com/post/921082.html
mip.ynkm99.com/post/92530.html
    mip.ynkm99.com/post/921280.html
    mip.ynkm99.com/post/92608.html
mip.ynkm99.com/post/92810.html
    mip.ynkm99.com/post/92299.html
    mip.ynkm99.com/post/92856.html
    mip.ynkm99.com/post/921043.html
mip.ynkm99.com/post/92619.html
mip.ynkm99.com/post/92776.html
mip.ynkm99.com/post/92354.html
mip.ynkm99.com/post/92854.html
mip.ynkm99.com/post/92938.html
    mip.ynkm99.com/post/92418.html
mip.ynkm99.com/post/92313.html
mip.ynkm99.com/post/92918.html
    mip.ynkm99.com/post/92910.html
mip.ynkm99.com/post/92261.html
    mip.ynkm99.com/post/9252.html
    mip.ynkm99.com/post/9265.html
mip.ynkm99.com/post/9219.html
mip.ynkm99.com/post/92636.html
mip.ynkm99.com/post/92379.html
    mip.ynkm99.com/post/92143.html
mip.ynkm99.com/post/92914.html
mip.ynkm99.com/post/9246.html
mip.ynkm99.com/post/921300.html
mip.ynkm99.com/post/92710.html
    mip.ynkm99.com/post/921084.html
    mip.ynkm99.com/post/921115.html
mip.ynkm99.com/post/921305.html
mip.ynkm99.com/post/92134.html
    mip.ynkm99.com/post/92567.html
    mip.ynkm99.com/post/92164.html
mip.ynkm99.com/post/92276.html
mip.ynkm99.com/post/921279.html
mip.ynkm99.com/post/921269.html
    mip.ynkm99.com/post/92359.html
mip.ynkm99.com/post/92250.html
    mip.ynkm99.com/post/92566.html
    mip.ynkm99.com/post/921349.html
    mip.ynkm99.com/post/92786.html
    mip.ynkm99.com/post/92234.html
    mip.ynkm99.com/post/92444.html
mip.ynkm99.com/post/92967.html
    mip.ynkm99.com/post/921053.html
mip.ynkm99.com/post/92624.html
mip.ynkm99.com/post/921145.html
mip.ynkm99.com/post/92212.html
    mip.ynkm99.com/post/92645.html
    mip.ynkm99.com/post/92472.html
    mip.ynkm99.com/post/92147.html
mip.ynkm99.com/post/9261.html
    mip.ynkm99.com/post/921051.html
mip.ynkm99.com/post/92195.html
    mip.ynkm99.com/post/9247.html
    mip.ynkm99.com/post/92236.html
    mip.ynkm99.com/post/921180.html
    mip.ynkm99.com/post/921035.html
mip.ynkm99.com/post/92699.html
    mip.ynkm99.com/post/92322.html
    mip.ynkm99.com/post/92966.html
mip.ynkm99.com/post/92122.html
    mip.ynkm99.com/post/92207.html
    mip.ynkm99.com/post/92534.html
mip.ynkm99.com/post/921161.html
    mip.ynkm99.com/post/921207.html
mip.ynkm99.com/post/921317.html
    mip.ynkm99.com/post/92753.html
mip.ynkm99.com/post/921028.html
mip.ynkm99.com/post/92898.html
    mip.ynkm99.com/post/921308.html
mip.ynkm99.com/post/923.html
mip.ynkm99.com/post/92201.html
    mip.ynkm99.com/post/9226.html
mip.ynkm99.com/post/921073.html
    mip.ynkm99.com/post/92720.html
mip.ynkm99.com/post/92846.html
    mip.ynkm99.com/post/92779.html
    mip.ynkm99.com/post/92473.html
mip.ynkm99.com/post/92494.html
    mip.ynkm99.com/post/92851.html
    mip.ynkm99.com/post/9293.html
    mip.ynkm99.com/post/9254.html
mip.ynkm99.com/post/92882.html
    mip.ynkm99.com/post/92629.html
mip.ynkm99.com/post/92958.html
mip.ynkm99.com/post/92215.html
    mip.ynkm99.com/post/921029.html
mip.ynkm99.com/post/921257.html
mip.ynkm99.com/post/92169.html
mip.ynkm99.com/post/92605.html
mip.ynkm99.com/post/92132.html
mip.ynkm99.com/post/921176.html
    mip.ynkm99.com/post/92258.html
    mip.ynkm99.com/post/9291.html
mip.ynkm99.com/post/92578.html
mip.ynkm99.com/post/92142.html
    mip.ynkm99.com/post/92877.html
mip.ynkm99.com/post/92321.html
mip.ynkm99.com/post/92386.html
    mip.ynkm99.com/post/92727.html
    mip.ynkm99.com/post/92954.html
mip.ynkm99.com/post/921329.html
    mip.ynkm99.com/post/921204.html
mip.ynkm99.com/post/92224.html
    mip.ynkm99.com/post/921239.html
    mip.ynkm99.com/post/921236.html
    mip.ynkm99.com/post/921157.html
    mip.ynkm99.com/post/92510.html
mip.ynkm99.com/post/92672.html
mip.ynkm99.com/post/92221.html
    mip.ynkm99.com/post/921003.html
    mip.ynkm99.com/post/92538.html
mip.ynkm99.com/post/92548.html
    mip.ynkm99.com/post/92976.html
mip.ynkm99.com/post/92646.html
mip.ynkm99.com/post/921128.html
    mip.ynkm99.com/post/921182.html
mip.ynkm99.com/post/92454.html
mip.ynkm99.com/post/92889.html
    mip.ynkm99.com/post/92703.html
mip.ynkm99.com/post/92118.html
mip.ynkm99.com/post/92508.html
mip.ynkm99.com/post/92813.html
mip.ynkm99.com/post/92500.html
mip.ynkm99.com/post/92408.html
    mip.ynkm99.com/post/92435.html
mip.ynkm99.com/post/921258.html
    mip.ynkm99.com/post/92171.html
    mip.ynkm99.com/post/92400.html
mip.ynkm99.com/post/92402.html
    mip.ynkm99.com/post/921194.html
mip.ynkm99.com/post/9258.html
mip.ynkm99.com/post/9281.html
mip.ynkm99.com/post/92712.html
    mip.ynkm99.com/post/92387.html
    mip.ynkm99.com/post/9270.html
    mip.ynkm99.com/post/92848.html
mip.ynkm99.com/post/92764.html
    mip.ynkm99.com/post/92314.html
mip.ynkm99.com/post/92774.html
mip.ynkm99.com/post/92888.html
    mip.ynkm99.com/post/92549.html
    mip.ynkm99.com/post/92950.html
mip.ynkm99.com/post/921223.html
    mip.ynkm99.com/post/92977.html
mip.ynkm99.com/post/92783.html
mip.ynkm99.com/post/921094.html
mip.ynkm99.com/post/92721.html
    mip.ynkm99.com/post/92969.html
mip.ynkm99.com/post/92450.html
    mip.ynkm99.com/post/921228.html
mip.ynkm99.com/post/92209.html
mip.ynkm99.com/post/92571.html
    mip.ynkm99.com/post/92949.html
    mip.ynkm99.com/post/92291.html
    mip.ynkm99.com/post/92326.html
    mip.ynkm99.com/post/92573.html
mip.cr11-4.com/post/921253.html
    mip.cr11-4.com/post/921184.html
mip.cr11-4.com/post/921241.html
    mip.cr11-4.com/post/92514.html
    mip.cr11-4.com/post/921289.html
mip.cr11-4.com/post/92960.html
    mip.cr11-4.com/post/921008.html
    mip.cr11-4.com/post/92894.html
mip.cr11-4.com/post/92906.html
    mip.cr11-4.com/post/92556.html
    mip.cr11-4.com/post/92719.html
mip.cr11-4.com/post/921246.html
    mip.cr11-4.com/post/92876.html
    mip.cr11-4.com/post/921025.html
mip.cr11-4.com/post/92119.html
mip.cr11-4.com/post/92623.html
    mip.cr11-4.com/post/92823.html
mip.cr11-4.com/post/92909.html
    mip.cr11-4.com/post/92465.html
    mip.cr11-4.com/post/92693.html
    mip.cr11-4.com/post/92429.html
mip.cr11-4.com/post/921208.html
    mip.cr11-4.com/post/921083.html
mip.cr11-4.com/post/921152.html
mip.cr11-4.com/post/9271.html
    mip.cr11-4.com/post/92210.html
mip.cr11-4.com/post/921215.html
    mip.cr11-4.com/post/9288.html
    mip.cr11-4.com/post/92378.html
mip.cr11-4.com/post/92767.html
mip.cr11-4.com/post/92232.html
mip.cr11-4.com/post/92420.html
    mip.cr11-4.com/post/92989.html
    mip.cr11-4.com/post/9241.html
mip.cr11-4.com/post/921244.html
mip.cr11-4.com/post/92433.html
mip.cr11-4.com/post/921209.html
mip.cr11-4.com/post/92485.html
    mip.cr11-4.com/post/92175.html
    mip.cr11-4.com/post/92565.html
    mip.cr11-4.com/post/92920.html
mip.cr11-4.com/post/92580.html
    mip.cr11-4.com/post/92803.html
    mip.cr11-4.com/post/92895.html
mip.cr11-4.com/post/92425.html
mip.cr11-4.com/post/921345.html
mip.cr11-4.com/post/92157.html
    mip.cr11-4.com/post/92869.html
    mip.cr11-4.com/post/92887.html
mip.cr11-4.com/post/921322.html
    mip.cr11-4.com/post/92621.html
    mip.cr11-4.com/post/921042.html
mip.cr11-4.com/post/92436.html
mip.cr11-4.com/post/92818.html
    mip.cr11-4.com/post/92586.html
    mip.cr11-4.com/post/92555.html
mip.cr11-4.com/post/92166.html
mip.cr11-4.com/post/928.html
mip.cr11-4.com/post/921263.html
mip.cr11-4.com/post/92640.html
mip.cr11-4.com/post/92908.html
    mip.cr11-4.com/post/92120.html
    mip.cr11-4.com/post/92651.html
mip.cr11-4.com/post/92176.html
mip.cr11-4.com/post/92275.html
mip.cr11-4.com/post/92778.html
    mip.cr11-4.com/post/921191.html
mip.cr11-4.com/post/921136.html
mip.cr11-4.com/post/921165.html
    mip.cr11-4.com/post/92674.html
    mip.cr11-4.com/post/921013.html
mip.cr11-4.com/post/92771.html
    mip.cr11-4.com/post/92562.html
    mip.cr11-4.com/post/92911.html
    mip.cr11-4.com/post/92834.html
mip.cr11-4.com/post/921055.html
    mip.cr11-4.com/post/92341.html
mip.cr11-4.com/post/921187.html
    mip.cr11-4.com/post/92153.html
    mip.cr11-4.com/post/921074.html
    mip.cr11-4.com/post/92540.html
    mip.cr11-4.com/post/92357.html
    mip.cr11-4.com/post/92769.html
    mip.cr11-4.com/post/92323.html
mip.cr11-4.com/post/921149.html
    mip.cr11-4.com/post/921185.html
    mip.cr11-4.com/post/92366.html
mip.cr11-4.com/post/92793.html
mip.cr11-4.com/post/92689.html
mip.cr11-4.com/post/9218.html
    mip.cr11-4.com/post/9289.html
mip.cr11-4.com/post/92639.html
    mip.cr11-4.com/post/92205.html
mip.cr11-4.com/post/92186.html
    mip.cr11-4.com/post/92995.html
    mip.cr11-4.com/post/92282.html
    mip.cr11-4.com/post/92470.html
    mip.cr11-4.com/post/921278.html
    mip.cr11-4.com/post/921087.html
    mip.cr11-4.com/post/92606.html
mip.cr11-4.com/post/92980.html
mip.cr11-4.com/post/92714.html
    mip.cr11-4.com/post/92399.html
mip.cr11-4.com/post/9277.html
mip.cr11-4.com/post/92218.html
mip.cr11-4.com/post/921091.html
mip.cr11-4.com/post/92602.html
    mip.cr11-4.com/post/92770.html
mip.cr11-4.com/post/92528.html
mip.cr11-4.com/post/92592.html
mip.cr11-4.com/post/921097.html
mip.cr11-4.com/post/921348.html
    mip.cr11-4.com/post/92459.html
    mip.cr11-4.com/post/92941.html
mip.cr11-4.com/post/921018.html
mip.cr11-4.com/post/92656.html
mip.cr11-4.com/post/92295.html
    mip.cr11-4.com/post/92701.html
    mip.cr11-4.com/post/921031.html
mip.cr11-4.com/post/92944.html
    mip.cr11-4.com/post/92227.html
mip.cr11-4.com/post/92187.html
mip.cr11-4.com/post/92664.html
mip.cr11-4.com/post/92177.html
    mip.cr11-4.com/post/921071.html
mip.cr11-4.com/post/92902.html
    mip.cr11-4.com/post/92915.html
    mip.cr11-4.com/post/921032.html
mip.cr11-4.com/post/9283.html
mip.cr11-4.com/post/92884.html
    mip.cr11-4.com/post/92700.html
    mip.cr11-4.com/post/92504.html
mip.cr11-4.com/post/92333.html
    mip.cr11-4.com/post/92391.html
mip.cr11-4.com/post/92682.html
mip.cr11-4.com/post/92117.html
mip.cr11-4.com/post/921216.html
mip.cr11-4.com/post/92879.html
    mip.cr11-4.com/post/92343.html
mip.cr11-4.com/post/92744.html
    mip.cr11-4.com/post/921124.html
mip.cr11-4.com/post/92750.html
    mip.cr11-4.com/post/921086.html
    mip.cr11-4.com/post/921078.html
mip.cr11-4.com/post/921069.html
    mip.cr11-4.com/post/92634.html
    mip.cr11-4.com/post/92794.html
    mip.cr11-4.com/post/92872.html
mip.cr11-4.com/post/92385.html
    mip.cr11-4.com/post/92751.html
mip.cr11-4.com/post/92927.html
    mip.cr11-4.com/post/921134.html
mip.cr11-4.com/post/921022.html
mip.cr11-4.com/post/9238.html
    mip.cr11-4.com/post/92588.html
    mip.cr11-4.com/post/921299.html
    mip.cr11-4.com/post/92597.html
    mip.cr11-4.com/post/921167.html
mip.cr11-4.com/post/921276.html
    mip.cr11-4.com/post/921095.html
    mip.cr11-4.com/post/921331.html
    mip.cr11-4.com/post/92935.html
mip.cr11-4.com/post/92441.html
mip.cr11-4.com/post/92249.html
mip.cr11-4.com/post/9253.html
mip.cr11-4.com/post/92137.html
mip.cr11-4.com/post/921059.html
mip.cr11-4.com/post/92850.html
mip.cr11-4.com/post/92478.html
    mip.cr11-4.com/post/92865.html
mip.cr11-4.com/post/92338.html
    mip.cr11-4.com/post/92953.html
mip.cr11-4.com/post/921017.html
    mip.cr11-4.com/post/92826.html
mip.cr11-4.com/post/92628.html
    mip.cr11-4.com/post/92430.html
mip.cr11-4.com/post/92975.html
    mip.cr11-4.com/post/92598.html
mip.cr11-4.com/post/92208.html
    mip.cr11-4.com/post/92458.html
    mip.cr11-4.com/post/92535.html
    mip.cr11-4.com/post/92758.html
    mip.cr11-4.com/post/92745.html
mip.cr11-4.com/post/92415.html
    mip.cr11-4.com/post/92283.html
mip.cr11-4.com/post/92509.html
mip.cr11-4.com/post/921288.html
    mip.cr11-4.com/post/92319.html
    mip.cr11-4.com/post/92729.html
    mip.cr11-4.com/post/92694.html
    mip.cr11-4.com/post/92825.html
    mip.cr11-4.com/post/92833.html
mip.cr11-4.com/post/92290.html
    mip.cr11-4.com/post/921175.html
mip.cr11-4.com/post/92331.html
    mip.cr11-4.com/post/92537.html
mip.cr11-4.com/post/92455.html
    mip.cr11-4.com/post/921.html
mip.cr11-4.com/post/926.html
mip.cr11-4.com/post/92787.html
    mip.cr11-4.com/post/92381.html
mip.cr11-4.com/post/921168.html
mip.cr11-4.com/post/92943.html
    mip.cr11-4.com/post/92417.html
mip.cr11-4.com/post/92533.html
mip.cr11-4.com/post/92784.html
mip.cr11-4.com/post/92626.html
mip.cr11-4.com/post/92306.html
    mip.cr11-4.com/post/921227.html
mip.cr11-4.com/post/92301.html
mip.cr11-4.com/post/92836.html
    mip.cr11-4.com/post/92452.html
    mip.cr11-4.com/post/92112.html
mip.cr11-4.com/post/92864.html
mip.cr11-4.com/post/92106.html
    mip.cr11-4.com/post/92945.html
    mip.cr11-4.com/post/92484.html
mip.cr11-4.com/post/92893.html
    mip.cr11-4.com/post/92287.html
mip.cr11-4.com/post/92416.html
mip.cr11-4.com/post/921160.html
    mip.cr11-4.com/post/92924.html
    mip.cr11-4.com/post/9296.html
mip.cr11-4.com/post/92281.html
mip.cr11-4.com/post/92796.html
mip.cr11-4.com/post/92919.html
    mip.cr11-4.com/post/92352.html
    mip.cr11-4.com/post/92442.html
mip.cr11-4.com/post/92663.html
    mip.cr11-4.com/post/921041.html
mip.cr11-4.com/post/921004.html
    mip.cr11-4.com/post/92363.html
mip.cr11-4.com/post/92982.html
    mip.cr11-4.com/post/92318.html
mip.cr11-4.com/post/92862.html
    mip.cr11-4.com/post/92309.html
    mip.cr11-4.com/post/92942.html
mip.cr11-4.com/post/92707.html
mip.cr11-4.com/post/921206.html
    mip.cr11-4.com/post/92286.html
    mip.cr11-4.com/post/92921.html
    mip.cr11-4.com/post/92138.html
    mip.cr11-4.com/post/92259.html
mip.cr11-4.com/post/92230.html
mip.cr11-4.com/post/92174.html
    mip.cr11-4.com/post/92697.html
    mip.cr11-4.com/post/92246.html
    mip.cr11-4.com/post/9284.html
mip.cr11-4.com/post/9292.html
    mip.cr11-4.com/post/92857.html
    mip.cr11-4.com/post/92637.html
    mip.cr11-4.com/post/92398.html
mip.cr11-4.com/post/92382.html
    mip.cr11-4.com/post/92572.html
mip.cr11-4.com/post/92423.html
mip.cr11-4.com/post/92858.html
    mip.cr11-4.com/post/92957.html
mip.cr11-4.com/post/92264.html
mip.cr11-4.com/post/92829.html
mip.cr11-4.com/post/92755.html
mip.cr11-4.com/post/92804.html
mip.cr11-4.com/post/92305.html
mip.cr11-4.com/post/92462.html
    mip.cr11-4.com/post/92531.html
mip.cr11-4.com/post/921002.html
    mip.cr11-4.com/post/92644.html
    mip.cr11-4.com/post/92515.html
mip.cr11-4.com/post/92114.html
mip.cr11-4.com/post/921016.html
    mip.cr11-4.com/post/921088.html
mip.cr11-4.com/post/92948.html
    mip.cr11-4.com/post/921183.html
    mip.cr11-4.com/post/921298.html
    mip.cr11-4.com/post/921195.html
mip.cr11-4.com/post/921064.html
mip.cr11-4.com/post/92216.html
    mip.cr11-4.com/post/921218.html
mip.cr11-4.com/post/92231.html
    mip.cr11-4.com/post/92490.html
mip.cr11-4.com/post/92814.html
mip.cr11-4.com/post/92141.html
    mip.cr11-4.com/post/9214.html
mip.cr11-4.com/post/92316.html
mip.cr11-4.com/post/92867.html
mip.cr11-4.com/post/92165.html
    mip.cr11-4.com/post/921039.html
    mip.cr11-4.com/post/92896.html
    mip.cr11-4.com/post/92328.html
mip.cr11-4.com/post/92240.html
mip.cr11-4.com/post/92561.html
mip.cr11-4.com/post/921026.html
    mip.cr11-4.com/post/92369.html
mip.cr11-4.com/post/92495.html
mip.cr11-4.com/post/9290.html
    mip.cr11-4.com/post/92110.html
mip.cr11-4.com/post/921211.html
mip.cr11-4.com/post/92861.html
mip.cr11-4.com/post/921049.html
    mip.cr11-4.com/post/92988.html
mip.cr11-4.com/post/92773.html
mip.cr11-4.com/post/92666.html
mip.cr11-4.com/post/92475.html
    mip.cr11-4.com/post/921303.html
mip.cr11-4.com/post/92307.html
mip.cr11-4.com/post/9245.html
mip.cr11-4.com/post/92329.html
    mip.cr11-4.com/post/92560.html
mip.cr11-4.com/post/92830.html
    mip.cr11-4.com/post/92150.html
    mip.cr11-4.com/post/92752.html
    mip.cr11-4.com/post/9228.html
mip.cr11-4.com/post/92183.html
    mip.cr11-4.com/post/92974.html
mip.cr11-4.com/post/92612.html
    mip.cr11-4.com/post/92327.html
    mip.cr11-4.com/post/921199.html
mip.cr11-4.com/post/92407.html
mip.cr11-4.com/post/921105.html
mip.cr11-4.com/post/9249.html
    mip.cr11-4.com/post/921024.html
    mip.cr11-4.com/post/921214.html
mip.cr11-4.com/post/92229.html
mip.cr11-4.com/post/92594.html
mip.cr11-4.com/post/92491.html
mip.cr11-4.com/post/92781.html
    mip.cr11-4.com/post/921337.html
mip.cr11-4.com/post/92335.html
mip.cr11-4.com/post/92828.html
    mip.cr11-4.com/post/921153.html
    mip.cr11-4.com/post/92107.html
mip.cr11-4.com/post/92669.html
    mip.cr11-4.com/post/921007.html
    mip.cr11-4.com/post/921318.html
mip.cr11-4.com/post/92522.html
mip.cr11-4.com/post/921067.html
    mip.cr11-4.com/post/92617.html
mip.cr11-4.com/post/921038.html
mip.cr11-4.com/post/921077.html
    mip.cr11-4.com/post/92317.html
mip.cr11-4.com/post/92847.html
    mip.cr11-4.com/post/92795.html
mip.cr11-4.com/post/92923.html
mip.cr11-4.com/post/92397.html
mip.cr11-4.com/post/92994.html
mip.cr11-4.com/post/921259.html
    mip.cr11-4.com/post/92184.html
    mip.cr11-4.com/post/92757.html
mip.cr11-4.com/post/92439.html
mip.cr11-4.com/post/92192.html
mip.cr11-4.com/post/92225.html
mip.cr11-4.com/post/92438.html
    mip.cr11-4.com/post/921132.html
mip.cr11-4.com/post/92155.html
mip.cr11-4.com/post/921010.html
    mip.cr11-4.com/post/921036.html
mip.cr11-4.com/post/92761.html
mip.cr11-4.com/post/92121.html
    mip.cr11-4.com/post/92866.html
mip.cr11-4.com/post/921273.html
    mip.cr11-4.com/post/921123.html
    mip.cr11-4.com/post/921330.html
    mip.cr11-4.com/post/92285.html
    mip.cr11-4.com/post/92962.html
mip.cr11-4.com/post/92426.html
mip.cr11-4.com/post/92471.html
mip.cr11-4.com/post/921044.html
mip.cr11-4.com/post/92860.html
    mip.cr11-4.com/post/92979.html
    mip.cr11-4.com/post/92131.html
mip.cr11-4.com/post/92421.html
mip.cr11-4.com/post/921068.html
mip.cr11-4.com/post/92716.html
mip.cr11-4.com/post/92731.html
mip.cr11-4.com/post/921283.html
    mip.cr11-4.com/post/92447.html
    mip.cr11-4.com/post/9286.html
mip.cr11-4.com/post/92168.html
mip.cr11-4.com/post/921040.html
    mip.cr11-4.com/post/92489.html
mip.cr11-4.com/post/92939.html
    mip.cr11-4.com/post/92723.html
mip.cr11-4.com/post/921046.html
    mip.cr11-4.com/post/92873.html
mip.cr11-4.com/post/92754.html
mip.cr11-4.com/post/92684.html
    mip.cr11-4.com/post/921006.html
    mip.cr11-4.com/post/92292.html
mip.cr11-4.com/post/921169.html
mip.cr11-4.com/post/92247.html
mip.cr11-4.com/post/92688.html
mip.cr11-4.com/post/9251.html
mip.cr11-4.com/post/92223.html
mip.cr11-4.com/post/921243.html
    mip.cr11-4.com/post/921011.html
    mip.cr11-4.com/post/92543.html
    mip.cr11-4.com/post/9225.html
mip.cr11-4.com/post/92206.html
    mip.cr11-4.com/post/92405.html
mip.cr11-4.com/post/921000.html
    mip.cr11-4.com/post/921193.html
    mip.cr11-4.com/post/92801.html
    mip.cr11-4.com/post/92345.html
mip.cr11-4.com/post/921202.html
    mip.cr11-4.com/post/921238.html
    mip.cr11-4.com/post/92585.html
mip.cr11-4.com/post/9236.html
    mip.cr11-4.com/post/92300.html
mip.cr11-4.com/post/92952.html
    mip.cr11-4.com/post/92768.html
    mip.cr11-4.com/post/92972.html
mip.cr11-4.com/post/9230.html
mip.cr11-4.com/post/921344.html